求飞利浦220SW8宽屏液晶显示器数据(或驱动板)-已修好

楼主(2010-05-01):
今天修一台飞利浦220SW8液晶显示器开机LOGO正常,但接入信号时图像中部有一条细白线在左右移动,此时同时按键失灵,底部分别有显示smartlmage on 各smartlmage off在左右角上,测电压正常,吹焊NT68665HMFG-128芯片一样,按键拨下一样,个人判断为程序错乱,但因无此机型可刷,特请路过的各位朋友帮忙,若有此数据或驱动板请联系,非常感谢!

网友:
不好找啊  直接换代用的驱动板吧  就是费点事

网友:
这板子淘宝多的是!上去购就行了

网友:
已修好。多谢楼上的朋友的意见,网上找了找不到的。其实是一场误操作的问题。飞利浦这种机有个smartlmage功能,你只要长按最左边上那个按键不放几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