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接AGP4的卡就正常,接AGP8的就不正常

楼主(2010-05-01):
P4P800-X接AGP4的卡就正常,接AGP8的就不正常。
原来的AGP插槽附近的三个小三极管和822排阻又进水迹象,全更换后能用MX400显卡开机,但是用9550就开不开了。不知道这么修了。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接8X是不是不加电?如果是就是此主板不支持8X ,设有保护线路了。

网友:
一: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你可以换个别的X8显卡试一下,先断定问题所在。。
二:RV350显卡容易出现A3阻值增大,认不到X8是很正常的
三:主板上的显卡插槽不良

网友:
我刚才查了,此板支持AGP8X的,楼主最好再换一个别的AGP8X的显卡试试,敢许真如楼上技术组的话,对那个9550的显卡支持的不好

网友:
查查AGP供电电路管理芯片FB1脚的检测回路和AGP槽A1脚跳变正常不。一般AGP都是靠这个这个小回路检测当前卡是2 x 4 x 8X 的

网友:
这个V星9550小强显卡是我弟弟的,在他的华硕的K7主板工作正常.我只是用我的MX400和他换下显卡用下,结果就是带不起来他的95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传个常见的AGP判断电路.我换的几个三极管型号和原来有些出入.不过都是华硕扳子上的.能不能是管子参数不符合原设计呢?

网友:
上午看了基地类似的帖子,突然回想起来当时修好这个P4P800时,后打AGP阻值到822有个引脚不通,怎么测试都是无穷大于是换了个822,但是从AGP槽测试该引脚还是不通,但是能启动了.当时用了MX440的卡也好使,回家用的MX400也没问题,最近换9550电不亮了,才想起来当时换了822后好用还不通,为什么就好了???.还有不知道一般822这么大的排阻做什么用???????看其他帖子都说是330的时钟排阻有问题,飞线到有信号的排阻端就搞定,没有一个提到822排阻的..在就是有的是12V供电电阻不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