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台风识别多了内存

楼主(2010-05-01):
我用热拔插的方法修一DDR2 800内存,插进坏内存后,打开台风,发现多了read at 51h 53h 55h这几个。没插内存之前是50h。想重新刷spd但是那速度超级慢,我等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还失败。
方法

网友:
热插拔 能具体说说吗@@内存真的热插拔,不怕烧内存吗?

网友:
楼主 你狠 小心内存烧了

网友:
哪里这么容易烧哟,莫要听别人乱说,前提是只要你不要插反,还有就是不要热插时一边先插下去了,别一边还没有插下去,要两边同时插下去,百分这百不会烧,如果这样也烧了,你运气不好。我插过几百回了,没烧过。。。

网友:
4个槽的板子,是这样子啊。

网友:
问一下如何判断是否spd芯片坏了啊

网友:
不好判断,直接按个来刷嘛,还是慢的话,可以是主板原因了哟

网友:
热插拔 本人试过N次 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想必不用争论了
插烧了的纯属RP

网友:
就是咯,不过千万要两边同时进去哦

网友:
10秒钟左右就可以刷完,时间太长要看看是不是EEPROM坏了?
热拔插我也修了好多内存条的SPD,还没发现因此而损坏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