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840笔记本开机按F1就死机

楼主(2010-05-01):
DELL C840
笔记本
开机按F1就死机,换过南桥,恢复过BIOS(没刷过BIOS),有时按F1能看到选择什么选项启动,但无论是光驱和硬盘都引导不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进系统后按F1死不死啊
要是不死的话有可能是外设有问题
比如说光驱

网友:
这机器进不了系统,偶尔按F1不死机,但也不能进系统

网友:
你量一下到南桥的阻值

网友:
IO换过没?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一下南桥的实时晶振,有时晶振不稳定也会造成这种原因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我的建议是,键盘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