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1掉电维修

楼主(2010-05-01):
昨天修了台戴尔531(AMD芯片组)故障是开机掉电电流到0.54A-0.33A-0.01
拆开机器大体看了一下板子没有维修痕迹和明显损坏的地方。
测了一下CPU供电正常,压着桥跟CPU试了没有虚焊,AMD的CPU爱坏,手上有现成的AMDCPU先换上试一下,故障依旧。
难道是那一路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去测内存电压时仔细一看内存槽边上有点发白的东西,哈哈进过水。
用酒精清洗了一下,开机还是一样。在仔细用放大镜看了一下进水的地方发现有个电阻腐蚀坏了,在基地没有下到图纸,找了好久找到图纸了,是一个100K的电阻,现在无穷大了,找了个100K电阻换上开机电流有跳变了,接上屏开机显示正常装机
晕!怎么不能上传图纸呢?

网友:
为什么高级回复里面没有插入了呢?图纸没法上传

网友:
看来那只电阻的作用很大,楼主分析过没有那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阻位置标一下,以便搞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5# bzxdnwx 图纸我已经上传到本本图纸区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现在进水的机太多,有的进水了客户都不知道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为什么不说清楚那个电阻的具体作用呢?在哪个位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请说明一下那个电阻的作用.这样以便理解.

网友:
外围电路有的时候没有电路图还真的是很难找出来

网友:
经常碰到一些电阻腐蚀掉的,因为没有图纸而不清楚其阻值,如果不是分压电阻的话一般都用10K以上的电阻更换。这样修复过不少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