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5主板跑C1

楼主(2010-05-01):
865主板跑C1,内存2.5V供电正常,打阻值也正常,内存4脚电压为0.45V(正常为1.30V)上拉电阻外部正常(也是就是1.30V供电正常),这是不是说明北桥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4PIN 电压时1.30V? --不是的  内存供电正常,测1PIN 上拉电压 1.25V  正常,查6条时钟。 都正常先刷BIOS吧

网友:
没什么人进来解答解答呢,压压桥看看先,也许空焊虚焊呢

网友:
有可能MOS管坏了··!

网友:
检查内存电压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SB发出的SM信号
我昨天修个ASUS 865GV主板就是跑C1换桥后好了

这个图是蜘蛛侠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朋友的图一样,不过是1。30V供电

网友:
换桥是个大动作,不过有设备不防试试

网友:
还是先打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看看。。。。。不然就打打2.5V的阻值。。。下了MOS管打。。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换桥。。。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有时候 C1  也可能是BIOS坏了。 在不行压北桥,看过吗、
       最后不行再换桥。

网友:
说说我的思路  楼主可参考

第一  跑C1 首先怀疑内存和北桥周边    查内存主供电2.5V,辅助电压1.3V,系统总线3.3.V。

第二 如果上面正常我一般会去看下CPU座子(个人习惯),478的灯座或775的灯座 ,主要是不不想走弯路 排除一个方面是一个方面(有了灯座看CPU座子好坏只要几秒钟)  然后我用内存的假负载打北桥的AD线 如果阻值是一致的我会再打电压 电压不一致北桥一样有问题

第三 刷BIOS  BIOS不对档C1也是很常见的

以上三步基本能解决很多C1不过的问题了  再细的就要靠大家仔细查扳子 靠大家修不同板子所积累的经验了

网友:
北桥虚焊,压一压北桥,要不换了北桥

网友:
压桥不行,内存4脚应该为1。25V(有同款正常板作对比),但测只有0。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