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无CPU供电呼唤高手

楼主(2010-05-01):
这是三星R18的CPU供电IC,已换过
板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唯独无CPU供电
有的时候又正常,电压能出来。但上CPU内存后。VCORE又消失了。大部分时间无此电压
仔细查看各脚有两处有问题:1脚时钟使能正常无电压,但这里有3.3V。和第28脚正常应该
5V,这里只有2,5V,R55另一端正常有5V电压。这两脚静态对地阻值正常。R511,R55,R54阻值也正常。
其它无明显异常
这里搞不明白的是,是什么拉低了28脚的电压。本来想找这个IC的PDF图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网上找了一圈无果。
以前发过,没人回答。板还没搞好,今天5.1人多,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量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二极管 三级管 电容有漏电的没

网友:
我也怀疑电容漏电,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太多。不好下手

网友:
修过HPDV1000的CPU供电时不时无,换过南桥修好过

网友:
静态下量过所有脚,及上下MOS管。无短路

网友:
换芯片吧还量什么,只要芯片供电正常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量一下旁边的几个二极管,以前有过修了很久都没搞定的板,后来发现是二极管不良,换了就搞定。

网友:
看图应该不是5v 是3.3V  你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芯片换过不下四个,早已排除。再换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回楼上的,是5V不会错
二极管有可能。明天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