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 进系统掉电 做系统死机

楼主(2010-05-01):
HP V3500  之前是全盘短路  风扇灰尘很多,   短路已经修好了  ,但进安全模式可以进去 ,进正常模式掉电 有时花屏, 从做系统在DOS下一切正常  GHOST完成装驱动的时候就死机  换了N张盘也一样,  难道北桥真的也挂了吗 ?     没人回答我要干北桥了  !  是集成显卡

网友:
别怀疑  只要你认为 显卡电压和 CPU电压芯片是好的  然后 在修短路的地方时各系统单元电压的滤布电容没坏  你就换北桥 没错

网友:
换北桥,在。把风扇改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