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板上电就停,上电就停~

楼主(2010-05-01):
手上有一块华硕P4BP-MS/S的主板,故障是一下电就停,把CPU供电的12V取掉故障仍然一样,PCI A14脚也没有短路,待机3。3V和5V也都有,因为我是新手,不知道这种情况要从哪里下手,麻烦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告诉我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还有就是前端总线的MOS是否损坏
CMOS跳线是否插反或没接

网友:
没上CPU 或内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哦!

网友:
开关针电压有5V,COMS跳线正常,还有就是前端总线的MOS是哪一个?是1117吗?如果是,在正常的~~

网友:
没上CPU 或内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哦!
引用 网友A:

CPU和内存都是好的,而且都有上~

网友:
首先确定板子行是否有短路存在吗,不仅仅是3VSB,各个场管的输出端都要检查
如果确认没有短路存在,可短接ATX 14PIN直接上电,然后检查各供电管输出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845的板子电压缺失造成保护性断电的可能性比较少)
如果以上都正常,那应该是开机电路引起的断电,围绕IO 、南桥、 ASUS专用芯片查查。简单点就先直接换片IO试试

网友:
如果跳线没跳错
查查开机电路吧   华硕的IO是专用的  当心

网友:
以上判断不够充分,你先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吧。。。。。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看一下各个晶振正常不正常,晶振不正常也不行

网友:
测电源接口对地阻值  若正常上假负载

网友:
量下北桥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试下不插12v cpu供电看看能过不?
如果能就是cpu电源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