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怪问题

楼主(2010-05-01):
前些日子客户送来一s73,机子在别处修过,修好后用电池能开机但用电源进不了系统,于是返修,一个月后那边说修不好了,客户无奈拿来试试。拆机发现显卡谐振电容被拆,找两个换上,开机进LOGO卡死,显卡狂烫,测1.2v电压发现进logo时主电感两端有0.2v压差,于是怀疑显卡有短路,换新的x1600故障一样,遂怀疑6227故障,手头没有片子,于是跟内存供电的6227对调,发现还是一样,于是又把上下管,电感电容全换一遍,还是一样,头大!现在怀疑是不是北桥有问题,由于成本考虑暂时没换,期待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用电池能开机还是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如果能正常使用 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撒

网友:
你说的不是太清楚   开机当LOGO 好像跟晶振无关

网友:
不是晶振,原来开不了,是被别人做手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