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花屏,换了内存和显卡还是老样子

楼主(2010-05-01):
是不是主板坏了呢,显示器坏有可能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是否带有板载显存?

网友:
有板载的,独立的和集成的显卡都试了,还是花屏

网友:
你首先排除连接线,和显示器的问题,比如显示器供电,和显示器黑屏.缩小范围!

网友:
我说的是板载“显存颗粒”如果BIOS和内存都换过了故障已经可以确实出来了
和NB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如不能确定先换显示屏试一下。先排除显示器、主机哪一个坏。

网友:
显卡集成的和独立的都试了,还是花屏

网友:
先排除显示器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集显独显都花屏 我感觉内存和显示器 有问题

网友:
楼主换过电源吗?

网友:
有些液晶显示器不能设刷新率太高。太高的话也会花屏。

网友:
应该南桥可能性最大,还有内存

网友:
应该是北桥和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先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呢,然后慢慢排除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还花屏不。。。

网友:
主板和显示器都有可能

网友:
排除显示器的问题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先这样,把BIOS资料重新写一下看有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