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常亮问题?

楼主(2010-05-01):
本人是新手,一直不断学习主板,今天修了一块冠盟845主板。问题是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按开机键不能关机,按复位键电压无跳变,电压有3.3V。CPU.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不只如何下手,特向高手们请教

网友:
如果主板没有断线和烧伤请先查开关针电压是否有高电平,VBAT电压

网友:
开机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取掉IO在通电,或者直接更换IO

网友:
开关针有5V电压,复位针有3.3V,触发都没反应 2# 乐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先看看你有没有上错CPU.  如上了赛阳D的CPU,你要把它换成赛阳.因为845的板是不支持赛阳D的CPU.

网友:
昨天修和你一块一摸一样的 故障也一样
当时直接怀疑南桥    结果PCI A14脚直接短路  真的南桥挂了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了,是IO问题。原IO是W83627HG-AW,我用W83627HF-AW代换。OK了 3# 逸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