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点开机针,码挡E9;点复位针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楼主(2010-05-01):
索太克--939板,从开机针启动,码跑E9,挡住不再走,又不死机。如碰重启,能正常启动,并能正常使用。清零,刷BIOS,恢复出厂默认,重装系统,均无果。请指导,谢谢!

yzz163 -12 标题不清

网友:
压桥开始试试
939板子的单桥极易空焊

网友:
请指导一下,错在那里。

网友:
请问一下,扣分的理由,以便以后发问好改正。

网友:
看一下CONFIG是否插错了

网友:
谢二位!我从7.40钟,搞到现在,板上开机针,复位针标的非常清楚,我还裸在外面,939的板搞的太少。从未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请了我的老师,他也搞了一阵,又装了一次系统,乃无果,实在无解。

网友:
跑E9很多是桥的问题!初步判定.但是还需要多方认证才可以!

网友:
以前遇到过 winfast的板子是这样的情况 就在开机排针的旁边有个八角IC是复位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题描述不清。。

网友:
应该是门电路这块

网友:
点开机键不能开机,按一下复位键后可以正常开机,多为ATX-PG没有到达南桥,跑一下ATX-PG也就是灰线的电路,查一下IO 门电路 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你们提的思路我都做了,又请一师傅搞了一下午,乃无果。把图发给你们。在运行中Q13,14发热换了。无对照板,无图纸,又是客户的运营机,急呀!

网友:
北桥空焊  老早修过 触发定在那里不动 压桥就过  后来严重了 压桥并且短接RESET才可以跑码  本帖只供参考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芯片老化,VIA的桥有这种问题,你先把南桥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换换试试。要还不行有可能是南桥老化了。

网友:
是不是硕泰克主板的通病?我的SL-86SPE4主板也是开机跑66,按复位键能进入系统。

网友:
直接把主板开机跳线和复位线串在一起,
    楼主可以尝试哈,测试没问题的话,客户那里一定要沟通好

网友:
硕泰克不是要上显卡才跑码吗?

网友:
单桥的先加焊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