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代CRT 型号是F771D

楼主(2010-05-01):
此显示器 原先的KA3843B损坏,换上一个3843 正常开机,但800*600以及一下的分辨率都显示不出来 1024*768以上就可以显示出来。
求 维修思路
补充: VGA线 被我接过

网友:
确保电源(钖包括二次电源)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一下模式切换电路和枕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