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关于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5-01):
一台联想SL400笔记本电脑故障是这样的!键盘看起来有问题了!进系统打开我的文档就像一直按着某个键一样!一横全都是那个东西!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了还是老样子!键盘在开机的时候BIOS 里面用不了!按F1 进BIOS也不行!本人还做了实验!就是把键盘跟笔记本自带的触摸板全都取下来!用外接USB键盘接上去!一打开文档就跟以前一样好像是谁一直按住了某一个键一样!文档里面全都是那个文字!本人推测是主板有问题!但是无从下手!求高手解答了!

网友:
接键盘口上的排容测下看坏不坏,键盘口到键控没多少无件,先测一下有没有阻值偏小的,再不行就换键控了

网友:
查一下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
查下主板的键盘接口电路吧,可能有排容漏电,我曾经碰到一台HP的也是这样,是主板键盘口有一条线路漏电,我是切断那条线路不用,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线路问题,EC损坏也有可能,或是刷一下EC

网友:
io芯片看看一看、

网友:
上面的朋友们都说到了照做吧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EC的问题不用考虑了换EC吧

网友:
更换管理键盘的IO,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测一下接口的对地阻值  看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或是排阻性能不良引起了的,慢慢查一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