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修一块联想机KM400-M3主板上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0-05-01):
一块联想机KM400-M3主板是客户换下来的,没事拿来修,能点亮,但风扇不转,插遍了主板上能插风扇的插口都不转,不可能所有插口和电路都坏了吧,怀疑是主板上有个FRISW的插口没接什么东西,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BIOS 查了吗?不行,就自己飞个线也行

网友:
IO也能导致风扇不转的,
先以简单的来,先顺着供电脚跑跑线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我查12V到风扇供电管E通的,C极是到风扇,不知道供电管B极到哪里去了,BIOS放电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直接从硬盘供电飞个12V过去不就OK了,不过对楼主的研究钻研精神还是敬佩的。

网友:
同意五楼的,
台式机我一般是飞根线就搞定,不好费那个心思,修块板才赚多少,浪费我脑细胞,哈哈

网友:
如果板子能用,那就从电源直接接电就行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大力支持,我修好了,原来板上的2路插口的控制管都坏了,难怪2路都不转,CPUFAN这路是2个三极管并联,2个管子都是B-C极短路,还有一路是SYSFAN采用1个三极管也是B-C极短路,原来的管子型号是2907A,外形不是贴片的PNP三极管,我用电视机上常用的8550管子1A电流代换,目前正常

网友(2010-06-10):
把风扇接个12V和地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风扇不转··但是可以开机的··直接飞个线过来··

网友:
更好的办法就是花几块钱钱买个风扇小3针转电源大四针的线,这个毛病我遇见了从来不修

网友:
12V风扇接口旁很多以一个开关管

网友(2010-08-01):
我支持飞线,恢复功能就行,省下时间还能再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