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OWER 上电时序

楼主(2010-05-01):
前几天修过一个华硕X50N本本 就是借助 上电时序搞好的  传上来给大家分享 如果有人发过请板主删掉

华硕POWER 上电时序
AC_BAT_SYS
+5VAO  +5VA
+3VAO  +3VA
+3VA_EC   +3VACC   +3VPLL
EC_RST#   EC振荡
(EC芯片)VSUS_ON
ENBL-
+12VSUS
+3VSUS  +3VO
+5VSUS  +5VO
SUS_PWRGD
(EC芯片)PM_RSMRST#
PWR_SW#
(EC芯片)PM_PWRBTN#
(+3VSUS,+VCC_RTC,PM_RSMRST#,PM_PWRBTN#,南桥晶振) (SB)PM_SUSB#  PM_SUSC#- M! {- _' _# x! t
(EC芯片)SUSB_EC#  SUSC_EC#
+3V   +5V
+3VS  +5VS
(+5VO,SUSB#_PWR,SUSC#_PWR,AC_BAT_SYS)+1.8VO  +1.8V  +0.9VO  +0.9V
DDR_PWRGD
(+5VO,SUSB#_PWR,AC_BAT_SYS)+1.05VO  +VCCP  +1.5VO  +1.5Vs
1.05V_1.5V_PWRGD
(SUS_PWRGD,DDR_PWRGD,1.05V_1.5V_PWRGD,PWR_OK_VGA)ALL_SYSTEM_PWRGD
(EC芯片)CPU_VRON
(CPU_VRON,+3VS,+5VS,AC_BAT_SYS)+VCORE
VRM_PWRGD(或CPU_PWRGD)
------------(VRM_PWRGD,ALL_SYSTEM_PWRGD)FORCE_OFF#--------------
(VRM_PWRGD)(EC芯片)EC_CLK_EN
VR_PWRGD_CLKEN
(SB)CLK_PWRGD
(+3VS,CLK_PWRGD,晶振)各个芯片工作需要的时钟讯号
(CLK_KBC_PCI)(EC芯片)PM_PWROK
(PM_PWROK ,CLK_ICHPCI,CLK_ICH14)(SB)PLT_RST#   PCI_RST#
H_PWRGD
(PM_PWROK,CLK_......,BUF_PLT_RST#)(NB)H_CPURST#
(H_CPURST#,H_PWRGD,+VCCP_CPU,CLK_......)(CPU)36条地址线(H_A#)  64条数据线(H_D#)

网友:
正在学习中,不过看不懂。 2# q6512112

网友:
看的头大,把电路图再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象有,叫什么华硕内部资料,浪费我的银子

网友:
理解上电时序对维修没有头绪的机器有很大的帮助,知道上电时序就可以按照时序去分析那里没有得到该有的电压而反向查讯,故障点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查到,

网友:
听老师说后面有#号的是低电平有效,那下面两个呢?
SUSB#_PWR,
SUSC#_PWR

请问楼主这种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PM_RSMRST#
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吧!
怎么去测量有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呢?
PWR_SW# 也是低电平有效 这个可以按开关看一瞬间跳变 PM_RSMRST#不知道怎么测量。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没有试波器 修机器我都是测电压的     SUSB#_PWR,SUSC#_PWR 这些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我也不知道 我师父没教我 其实他也不知道  我才学习4个月撒

网友:
`------------(VRM_PWRGD,ALL_SYSTEM_PWRGD)FORCE_OFF#--------------(VRM_PWRGD)(EC芯片)EC_CLK_EN
_PWRGD_CLKEN
(SB)CLK_PWRGD
(+3VS,CLK_PWRGD,晶振)各个芯片工作需要的时钟讯号
(CLK_KBC_PCI)(EC芯片)PM_PWROK
(PM_PWROK ,CLK_ICHPCI,CLK_ICH14)(SB)PLT_RST#   PCI_RST#
H_PWRGD
(PM_PWROK,CLK_......,BUF_PLT_RST#)(NB)H_CPURST#
(H_CPURST#,H_PWRGD,+VCCP_CPU,CLK_......)(CPU)36条地址线(H_A#)  64条数据线(H_D#)

这些信号时序看不太懂,有看懂的能帮解释一下吗?

网友:
多谢,很好的资料。而且不用下载。想问下FORCE_OFF是个什么信号哦

网友(2010-06-03):
没电路图。。。。。顶下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很早就有了。你修了机器还自己分析上电牛呀

网友:
看不懂,没说是芯片的哪个脚

网友(2014-10-30):
这个时序都有人搞出来啊

网友:
时序,,其实可以按INTEL  AMD 两种,,,笔记本的时序,都差不多了,。,重点是时序以外的东西

网友(2017-07-24):
+3VA_EC  这个电压是哪个转化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