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主板怪事

楼主(2010-05-01):
顶星主板8VM800,775针,开机进系统很正常,但是关机后,就点不亮了,要过很长时间才能点亮,我是睡了一个晚上,早上开机能点亮,关机后又不能点亮了,换新的电源也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简单说就是冷机能亮,热机不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CPU脚座是否不良或开焊

网友:
把晶振 和晶振的2个电容都换了,
如果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在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在查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