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L3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01):
联想LXH-GJ7L3(福建捷联电子有眼公司)每次开机显示一两秒后黑屏:
判定高压板故障,万用表测三极管正反接均有阻值,拆下用蜂鸣档测已击穿。C5706:二极管档红表笔接bbcbe之间均为620欧左右,反接无数值。坏:测量的阻值很小(被击穿)。表面已有明显破裂。更换即可。
心得:焊接时应加热管脚一两秒再上锡,锡不易多。

网友:
虽然这样的帖子论谈里早有拉
  还是支持你下

网友:
这个要补焊高压变压器,开焊是烧5707的原因

网友:
不会是用BENQ的板做的吧

网友:
是冠捷代工的,冠捷主要有福建捷联电子,北京东方冠捷,武汉恒生光电,还有东莞黄江威城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故障,换了高压条也没好

网友:
今天刚好有一这样的,但我的连高压线圈也烧了,换了C5707,电容都不行,换线圈后才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冠捷代工了解的很详细啊~~~~

网友:
好象也是通病

网友:
冠捷代工的,15双灯,17几款都有高压线圈易坏的毛病,同时有的伴随C5706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