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联想F41加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0-05-01):
今修一台联想F41机器。加电电流上升到0.45不显示。初步估计CPU供电没加起来。将机器主板拆出来。测各供电都正常就是CPU供电没有。该机核心芯片型号MAX8770GTL.参照电路图依次测8770工作条件。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8770的25脚VDD供电2.5V左右
较正常5V偏低一半。测25脚对地电阻没有异常。而25脚VDD来自+5VS

+5VS是+5VALW经U16(sl4800DY-SO8)转换得到+5vs.U16受控Q25。测U165678脚有5v。123脚2.5v。4脚为2.5V。正常时4脚电压是vsb电压。再找到R346测阻值正常。测Q25控制极控制信号正常。直接换掉Q25。U16的4脚电压升到VSB。123脚为正常的5v。测核心供电1.2v。装机点亮机器恢复正常。检修完成。

网友:
能把电路分析的果好,比好多小白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