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开机后就会自动断电

楼主(2010-05-01):
IBM R60e开机后刚过IBM的画面就会提示critical law-battery error,跟住就自动断电,尝试多次开机都是这样。对于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解救方法?大家帮帮忙!
方法

网友:
更换cmos电池试下

网友:
笔记本电池供电低,你把本子直接接外接电源试下

网友:
拔掉电池,用外接电源试机的,更换cmos电池试过也不行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冲放电部分

网友:
主板没有检测到外接适配器的信号,你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用恒压电源试一下吗看是不时主板的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我修过一片T30的,是充电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电池错误·更换电池

网友:
直接接外接电源试下

网友:
也可以换个CPU试一下,本人有类似问题处理过。。。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报电池错,冒失6开头的机子原装电池都不杂样得,很容易坏得

网友:
是电池低电量报警,检查电池 适配器 和主板的充放电控制部分

网友:
如果是使用外接电源也出现该提示,请问当时的电流是多大?有无IC异常发热?不要没判断就乱换IC.,

网友:
谢谢你们的意见,有什么好消息再上传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