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有时可以跑码,有时跑C0

楼主(2010-05-01):
IBM T42有时可以正常跑码,有时跑C0。如果正常跑码后有时还会掉电保护,保护后只能拔掉电源在从开机,如果装上风扇还能挺得时间长点。
开机的时候摸CPU特别烫,和正常的时候温度相差很大,测CPU供电1.26V好像也高了很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供电IC 不行换个 再不行就要查电路看呐里有问题了撒

网友:
可能是温控有朝问题,你查下温控

网友:
供电 IC 换过来
估计不是温控问题  好像因为CPU电压1.26V过高所以烫手   具体修哪里呀 ???什么东西会导致CPU供电高呀

网友:
先把电压修正常了在看看了

网友:
不上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供电高了?先上假负载吧。

网友:
CPU供电IC换掉

网友:
1.2V CPU供电应该不高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这样的机,测到供电是1V的,应该是高了。

网友:
把电压修好了就正常了

网友:
奇怪的问题,哪里引起电压偏高呢

网友:
重点查一下3205周边电路的元器件
应该是控制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你还是先看看电路图再修吧

网友:
能开机的时候CPU供电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