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磐正主板自动开机没有复位

楼主(2010-05-01):
EP-8HDA5IPRO磐正主板自动开机没有复位,我把IO吹下来还是一样、、关机也关不了,有一个atpa01g得芯片我把它吹了下来,插上电没有自动开机啦!我想请问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上电时序的芯片类似于IT8282M

网友:
是有点像、、不过不敢确定、、而且又没有那个芯片换、、、 2# 乐天

网友:
照你这故障现象
十有八九十ATPA01坏了
这种芯片AMD的板子上比较多

网友:
是不是门电路?其实就是一个逻辑判断而已,自动开机不仅和IO有关,还和南桥和门电路有关,南桥发送指令给IO,让IO来开关机。

网友:
不是门电路
是K8主板专用的时序控制芯片
几乎板子上所有供电控制IC的EN信号都由它发出

网友:
这个属于开机芯片与8282m非常相似。

网友:
月饼老师曾用8282M代换ATPA01芯片成功的案例,不过换后的外观有点吓人,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研究

网友:
自动开机且关不了,你查下和绿线相关的电路呢

网友:
atpa01是时序控制芯片,用于K8的VIA南桥或SIS南桥

网友:
就是哪具坏了我上次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换了哪个芯片后好了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