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替换

楼主(2010-05-01):
我有个昂达主板 W83321G 烧坏了,请问用什么替换一下 ,谢谢

网友:
W83321S是与他同厂家同功能的。。如果用RT9214需要改外围电路的,

网友:
那W833100S 这个能替换吗

网友:
绝对替代不了,最好是用原型号的换上去

网友:
到现在为止还没试过用哪个可以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的,脚位定义不同,没有驱动能力

网友:
I/O最好是按原型号去替换,是否能替换取决于IC内部结构参数是否相同,比如说TL494和KA7500可以替换,因为这两个IC的内部结构以及参数完全一致,在不更改外围电路的情况下直接可以使用,本人感觉一般I/O能替换的型号太少了,要是没有原型号的话最好查查集成电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