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转正 IBM X200

楼主(2010-05-01):
前几天维修到一台  IBM X200的机器  客户拿过来时是挡logo画面   拿来时没电池 就用可调电源来测试  上电 得出来如客户说的一样` 后怀疑是南桥空焊 拆机器看了板 南桥被人干过` ` ` ` 想在裸板的时候在看下可以不```一上电 待机 0。02正常  触发 得出的电流是直接跳到1。12安…… 电流不正常 拔了重新试  待机正常  触发 电流不正常 后掉电 在来了1次还是一样`  最后想来想去又发神经的又来一次  待机正常 电流0.35   0.59  0.76   1.22显了   不过还是挡logo画面     觉得郁闷为什么有时显了 后面拔了在上有不显……要重新来回上电多次才会这样…… 就去问了师傅`  的出了结论是……IBM 200的机器就是这样……第3次时会出现掉电的现象 只要在重新上电 就可以了…… 望同行注意了 。接下来怎么修当然是刷BIOS  或者做桥了!

同时也希望自己能转正   接到一台神州承运L230E  的电脑   俺也知道神州的板不行  师傅给我叫我搞   待机正常 触发电流正常 到了1。24了还不显  外接也不不显    用示波器打波也有波啊 就是不显  ……   泪求转正 以到论坛求救 给点信心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X200档LOGO怎么修好的,请指点下

网友(2016-12-01):
兄弟你的都是二修机吗

网友:
如果打到屏幕接口有波还要看是不是读取到屏幕的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