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主板M2A480-VP

楼主(2010-05-01):
我接了一开斯巴达克主板M2A480-VP 板子放上一会开机无复位 然后断电再开机就可以点亮了  不亮时CPU无供电 现在找不到点思路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断电再开?是拔掉电源?还是不用拔?

这个板子是SB600的南桥

网友:
既然不亮时无VCORE
就从VCORE查起呀

贴上VCORE芯片的型号,
查查无VCORE时,电源管理芯片的关键引脚的电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VCORE消失

网友:
回1# 拔掉电源  不过现在发现时钟芯片温度不正常

网友(2010-06-24):
压下北桥 看CPU核心出来了没有。。 R690 北桥也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