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开机到0.44掉电 加CPU 内存还是到0。44掉电

楼主(2010-05-01):
DELL M1210 开机4到5秒到0.44掉电 加CPU 内存还是到0。44掉电  开机CPU 不发热,开机是测5V   3.3V   1.8V   1.05V   CPU供电0.6V  都有,求助高手加焊了,KBC   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还没工作,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只有0.6V不够  查CPU供电芯片附近的电路

网友:
CPU没工作  0.6电压太低了

网友:
U的供电太低,你查下它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电压拉低了,修CPU供电部分就行了

网友:
查CPU有复位没 没有就干南桥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南桥复位不正常
你先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cpu欠压,看南桥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