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00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5-01):
开机电流跑到0.75左右,诊断卡显示"2C2A"显卡换过
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先托下槽子,换内存试试,如果不行加焊北桥试

网友:
先看看供电时钟,没问题再干北桥

网友:
可能内存槽周边电容滤波不良也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