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本本求助 ,不触发 , 短路引起的,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01):
有一新蓝 SALO A45-40
笔记本
不开机 有一电容短路 0 欧 拆后 现在39欧 不知好否 现在不触发 请看
开机按钮有19V 电压
不知现在是不是正确的@
笔记本

网友:
怎么不能上图?

网友:
装上BIOS电池试一下,

网友:
现在最新发现按开关按钮 有电压起来 表现在网卡IC 起震 不按不起震 5M 3M 5V 都有 就是2.5 1.8 CPU 的电压都没有 估计是那个39欧的 地方是1.8 可能是1.8供电IC 坏了 又没有图纸 郁闷 开关能用19V 郁闷????5.1 节也不怎么好过啊!帮忙啊 有图纸的兄弟 !

网友:
这个还真帮不了你了
没有修到过哪样的板

网友:
太模糊,看不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