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ACER 4720Z显示LOGO就定了

楼主(2010-05-01):
我现在有台ACER 4720Z开机显示LOGO就定在哪里不动了,我把硬盘 光驱 还有键盘都拆下。内存也换过还是一样。
硬盘

网友:
感觉是南桥

网友:
裸机点机器。用手压南桥试试,一般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南桥北桥显卡都回

网友:
看看桥的温度是不是有点高呀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 楼主要是做BGA成功率高 你就挨个加热 不过先给客户说声做BGA的风险不确定是哪个桥的问题 也可能是PCB板材的问题 北桥最后加热哦

网友:
在BIOS里把声卡网卡都关了试试

网友:
EC 也能引起这人问题

网友:
先压压桥 看看故障现象,不行可以先刷下BIOS或者清零。没有依据先别动桥!会不亮的!

网友:
南桥。FBM吧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多

网友:
信号参与的部分都有可能。。。

网友:
从南桥的A27飞一跟线到USB的时钟就可以了,不用做BGA的。多省事啊。

网友:
放电看看,很多时候有奇效,哈哈

网友:
南桥吧 杀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

网友:
楼主修复后请回贴。

网友A:
一般跟南桥北桥显卡都有关系 这种死机一般牵连到很多东西

网友:
bIOS刷个没

网友:
南桥 显卡都哟可能的

网友:
像这种机器一般是南桥问题 但是他也跟显卡 BIOS有关

网友:
南桥吧,挡LOG都是南桥吧

网友:
先压一下·看有没有好转·再加焊·不行就干掉

网友:
把读卡器的的控制IC取下来丢掉看看 我丢掉这个IC弄好了好多个了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哎 ~~这台机客人不维修了。跟他说是桥的问题他还不相信呢?他要拿到维修战去修所以拿走了。

网友:
感觉南桥的几率比较大,也涉及到BIOS,建议LZ先刷下BIOS试试看,不行的话再动桥

网友:
把南桥取下重新BGA一下。

网友:
BIOS的可能很大
你先加焊bios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吧,再把PCMCIA芯片给拆掉,最后再做南桥,等BGA

网友:
ACER BIOS 也容易造成挡LOGO 死机

网友:
这问题头痛 我遇过南桥

网友:
先做个硬件最简化,再看那问题还存在没?要是还有在考虑南桥

网友:
刷一下BIOS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修一台IBM的机器也是这样的现象。后来重做南桥就好了

网友:
估计就是桥了,我的也是这样,纳闷ing

网友:
刷bios看看~~前幾篇有人說過~~

网友:
之前有个4520的机子不说加焊显卡也这样子,你可以参考一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看来大家都认为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