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LI-S4 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0-05-01):
客户拿来两块这样的板子,不上CPU复位什么都正常 ,就是上CPU两秒就掉电 把12V小供电头拔掉,就能正常,不掉电,但是CPU供电上,下管都没有击穿,也没有软击穿的现象,此板子是单桥的板子,能不 能是桥空焊了 有遇到过的朋友给回帖 谢谢

网友:
拔下CPU供电的12V就不掉电,说明12V对VCORE短路
引起原因,PWM或12V供电
NF4 SLI的单桥空或坏

网友:
短路和掉电的现象 是 不一样的,这个应该是 桥坏,或空焊。遇见好 多这种情况了

网友:
NF  空焊比较多

网友:
你在不插12V的情况下测量下除U供电外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晶振是否起振。要不只能换电源管理芯片,不行的话一般是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