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54主板BIOS没法保存

楼主(2010-05-01):
这片华硕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按F1进入设置,我们试过把它软驱关了,重启后是可以保存,但是一把电源线拔掉,重插电源线又出现了F1的情况,还提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error  我们的硬盘的跳线是正常的,还有BIOS和电子都清理过了,COMS也清理过了,就是没法保存F1关掉,只要一把电源线拔掉,重插进去,又提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error 和按F1和F2了

网友:
BIOS电路有没有查过?

网友:
在BIOS下设置不提示错误,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先要确认你这个故障是不是属于不能保存CMOS设置:可进BIOS设置,更改时间或者其他选项。然后保存退出并断电。稍等几秒钟后在开机进BIOS,看结果是否保存下来

如果是不能保存BIOS的任何设置,检查一下CMOS跳线处是否有2V多点的电压,如果没有,则查电池座、双二极管,跳线帽的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BIOS能保存,单单是主从设置老是报错,则需要刷新一下BIOS

网友:
电池换了 不 表示CMOS跳线针上有电压,还有个问题就是华硕主板第一次通电直接进BIOS的 情况 是 正常的

网友:
电池有没有换啊

网友:
加焊一下电池座子看能不能保存设置

网友:
只是断电源之后不能保存  说明是主板COMS电池没工作  电池 电池座  跳线帽 等机关部分  座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池输出的一个二级管坏了

网友:
CMO电池对地测下电压!见过有一片板把电池拆出来测有2V多电压。装上主板再测电压非常低。CMOS线路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怪,你百度一下,会发现那是通病。只是有些运气好,没有发作而已。想尽了办法都搞不好。

网友:
应该CMOS电路上的问题,跑电路排除法解决

网友:
对于华硕的这种主板一般喜欢在电池座和跳线之间加个121电阻 我吧他换成220的电阻解决过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在设置里面的BOOT的报错,没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