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500修复过程

楼主(2010-05-01):
惠普V3500修复过程
1:客户送机上门
2:椄机我一看是HP, 心里大喜以为是通病开机不显示,接过机馬上登记机器配置。以及询问客人,是什么故障是 怎么出现这种现象,以便是知道是人为损坏,还是自然坏,客人说是开不了机,上次用的还好好的第二用的时候就开不了机了,这里我心里想,不可能是开不了机吧,这样的机了我修了10台有9台都是开不显示的。不管这些了,先让客人锱下机器再说吧,因为当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就要下班了明天再检测。
3:第二天,一到车间拿出机器上电检测。接上可调电源 ,看电流表电流是0.05A。以自己的维修经验可以知道待机是正常的,按下机器的开关 观察电流表变化发现在按下开关的同时电流没有一点变化。这时心里想果然是开不了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4:拆开机器的上盖板带开关的哪一个,首先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去测开关脚的电压是为3.3V正常心里想会不会是开关坏了,以是就用镊子去短接开关的二个脚观察电流表还是没有变化,由此可以确定开关是好的,故障在后面,
5:拆机后全面观察主板发现此板以是一单蕊片的板子南北桥合一CPUAMD双核的CPU并没有腐蚀痕迹和不正常的的地方,于是用万用表打各电感对地阻值,检测发现没有异常;于是上电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检测后发现各供电分别为 3.3V 5V待机电压正常:接来要查的就是开机电路了,首先找到IO测它的工作条件,电压和晶振发现叫供电为3.3V示波器,测的晶振二端波形正常,这下郁闷了, 不知道 怎么了,因为之前从没有修过这种单蕊片的机器,不清楚他的开机触发时序,打了电话给我和我以前做事的老师傅把情况和他说了一下,他说这种机器是由南桥参与触发这下心里一亮马上想到用示波器测要上的晶振发现没有波形,测了下阻值有明显不对,修到这里就想到这种HP的机子都有通病就是爱冷焊,不管了先加焊一下再说,上BGA ,这种无铅板,上部调到245,下部调到255,运行机器观察BGA ,机器运行到第四段温度时220度时就往蕊片的四边加了适量的高级焊膏,一分钟后观察了到BGA 上的珠子明显变亮了,这时知道自己以往的经验知道这时锡珠已经完全熔化了,用镊子轻轻的动了一下哪个BGA蕊片可以来回摆动了BGA 加焊完毕,数分钟后上取下主板,量蕊片反面的电容。阻值8欧,没有明显短路正常,上电观察电流表电流,电流从0.04A上到0.23这时就知道,主板已经开起来了,心里大喜,就是桥的BGA冷焊造成无法开机的,上CPU,内存开机,电流上1点几又跳到了0.86.后又跳到了一点几,这时我知道机器已经显示接上外接,HP出来了,装机,首先清理了一下风扇,在BGA蕊片与散热器中间加了铜片,和散热硅脂,防止返修,还将风扇电源直接拉了个USBV 电压,让他一开要转起来。拷机OK  收银300,因为是三桥合一,一桥100
呵呵

网友:
把过程描述的更清楚些,改正错别字?

另外有一个疑问,你使用繁体字的么?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修改一下还可以继续发吗?

网友(2010-06-08):
我今天也碰到同样一台机器,是能触发,但不跑码。后来重做好了的。

网友(2014-04-21):
你听事师傅说,那你能判断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