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5-04):
来自: 四川达州 来自 四川达州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按一般来说,行、场同步信号先进入CPU,经CPU内部处理后,再由CPU输出去控制行、场振荡的频率,使行。场振荡的频率与主机送来的频率一至,这样称为同步,如果行、场的振荡频率不受主机行、场信号的控制,或者主机的行、场控制信号没有送到行、场振荡电路。这时行、场振荡就处于自由振荡状态,就有可能与主机送来的频率有偏差,这就是不同步,如果是场不同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图像向上或向下翻滚。现在出现了图像翻滚,你只要查场的同步信号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