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中的36A/44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01):
请问电路中的36A/44A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流数值...36A与44A可选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 典型值 最大值

网友:
就是说VCC_CORE_S0的电流典型值和最大值吗?那这电流会不会太高了?这是笔记本的图纸。笔记本里的电流有这么大吗?

网友:
有可能  这应该是给CPU 供电的  电压那么低  功率那么大     电流肯定小不了的

网友:
是的,搞混了,现在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 以后本版的问题 只要我有空 我就会回答 大家互相探讨一下

网友:
姑且举例而已 何况最后调整到2v了 呵呵

网友:
是典型值和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