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精英无复位

楼主(2010-05-01):
今年这不景气的五一。。郁闷啊,一天了就卖了台显示器。闲来无事翻出原来一块坏的精英L4IGLM。修着玩吧,,故障很奇怪。可以正常触发,触发之后诊断卡显示无复位。而有的时候诊断卡复位灯又不亮。很奇怪吧,, 关键是用镊子触开机排针不能关机。鉴于无复位的情况多见,当无复位来处理。两侧各大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处一3055的管子坏掉。换上20N03。开机,内存的2.5V出来了。但是邪门了。还是老样子,无复位。此板CPU 主供电,复位,PG,参考电压等一切都正常。南桥方面3.3V  1.5V 也都正常。。。思来想去不会是CPU坐虚焊了吧,挑开看了下挺正常的。上假负载打值,一切都OK。。。。时钟大体量了下内存打值卡和CPU假负载上的都有电压。

                                                     头大了。

复位排针上有3.3V的电压,线路直接进南桥了。开始了一通瞎折腾,先下了集成网卡,无果。换了IO。也不行,,把32.768晶振换了也不行。。。。激进的搞掉了南桥拆了个旧的换上。。。555555555555555。。也不行。
不过换完南桥之后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就不亮了。触复位排针也没反应。短接开机排针也关不了机。。。
郁闷了啊。各位帮帮忙,给指指路。只求能修好这玩意学点活!

收尾:
搞了半天总算是完成了,还是南桥的问题。换上去的旧南桥是个好的,但是坐BGA的时候没做好。还虚着呢。。。重新做过。已经oK了
多谢楼下的指点

网友:
直接测IDE的1脚也可以测到IDERST#
复位分为全板复位和CPU复位。。
楼主的现像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看看你的描述
基本的引起误REST的故障点都查了
就是桥了
现在换上去的桥明显是坏的,或者没有换好
建议重新换一片南桥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