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看旭日125的屏

楼主(2010-05-01):
请高手看看旭日125file:///C:/Documents ,刚开机白屏,什么都看不到,开机40分钟左右屏有显示接近正常,还是有点看不清,对比不是很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
白屏 就拆开屏看供电正常否 供电正常屏上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测量屏上的保险 电阻 电容 有变质或损坏的么!若果没供电有在测量屏线与主板的借口 看电供到哪里了 。。。。。。

网友:
IC  坏了屏

网友:
直接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