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2fdb求救

楼主(2010-05-01):
KTC 7002FDB。保险烧,开关管烧,整流二极管一个没烧,换3842,换开关管K2645没,换了个K1107,换保险,开机,灯不亮,400V电容处只有230V,换四个整流二极管,换400V电容,有了320V,还是指示灯不这,3842的7脚12-14V跳变,8脚无电压,开关管没起振,3842周边RC件扫了一遍,没发现有故障的,3842换了两个,都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下手了,在线等待中

网友:
要考虑电源次级有没有短路现象,如行管短路...

网友:
你好好查下与开关管相关的小材料,应该有收获

网友:
你查一下开关管外围;如果没有坏;你就把开关管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如果次级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拆了开关管 看6脚有无1.6v左右抖动电压 如果没有 测7脚有无抖动电压 如果有  查3脚的外接1k电阻

网友:
7脚在抖动哟,12。6-13。8V之间,等下查一下3脚电阻

网友:
象你这样的故障。。重点检查电源部分的二级管。。应该是那个有问题。还有就是电容你得替换一下。

网友:
3脚1KV电阻正常,7脚供电电阻。电容。稳压管正常
6脚电阻。稳压管正常,
还是不行,我怕有软损坏,全换过,
7脚12。6-14。2V跳动,8脚只有0。5V左右的电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1136-1-1.html

网友:
晕,都没起振,后面哪来的供电,

网友:
3842都没工作,8脚5V都没得,

网友:
8脚哪么没有参考电压呢

网友:
正常的是7脚15V电压,8脚5V参考电压才对哟

网友:
那个0.33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感谢dcdzzz,已解决,损坏的元件有:保险。开关管。400V电容。开关管S极0。27欧电阻。稳压管。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