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2FDB求助

楼主(2010-05-01):
KTC 7002FDB。保险烧,开关管烧,整流二极管一个没烧,换3842,换开关管K2645没,换了个K1107,换保险,开机,灯不亮,400V电容处只有230V,换四个整流二极管,换400V电容,有了320V,还是指示灯不这,3842的7脚12-14V跳变,8脚无电压,开关管没起振,3842周边RC件扫了一遍,没发现有故障的,3842换了两个,都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下手了,在线等待中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KTC 7002FDB这款,是不是常烧高压包的,有好多台,拿来时是二次电源供电的0。33欧的电阻烧,换了后,高压包的一二脚就同地短路了,换个高压就OK,不过后面都没换了,搞台旧的比高压包还便宜

网友:
3842的电路应该好修的啊。。好好查。。。。看第3脚连到0.33欧的1K电阻有没坏。。。7脚电压一般就供电电阻、电容与18V的稳压易坏。。。。再看看第6脚到开关管G脚的电阻正常不正常,有时这里也会挂个稳压管。。。稳压管这东西很容易软击穿,,,量它不叫,反向导通有阻值,所以查它一不小心就忽略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等下查一下试试,

网友:
3脚1KV电阻正常,7脚供电电阻。电容。稳压管正常
6脚电阻。稳压管正常,
还是不行,我怕有软损坏,全换过,
7脚12。6-14。2V跳动,8脚只有0。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感谢dcdzzz,已解决,损坏的元件有:保险。开关管。400V电容。开关管S极0。27欧电阻。稳压管。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