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15主板跑00按复位键复位灯微闪

楼主(2010-05-01):
一块MSI 915主板跑00按复位键复位灯微闪高手帮忙|??

网友:
找到的回答:CPU地址线阻值不正常,当然是查北桥了,你跑一下CPU到北桥的线路,如通的话可能是北桥坏了,如不通可能是CPU座空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轻压北桥,如能跑CPU就是为北桥虚焊,如不跑那么就轻压CPA座,这样一来就很快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对了说一声,我也学习了。

网友:
跑CPU的条件都没有报个,如核心电压,复位,PG,时钟,问题要一一排除的。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

网友:
看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pg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