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亮,但屏幕无显示该怎么修?

楼主(2010-05-01):
这是一台杂牌17寸显示器,接通电源,面板的指示灯会亮,但是屏幕没有显示,也就是说不连接VGA信号线到主机上连那个“没有信号”的提示框都没有,我检测了一下尾板上显像管座上的几个电压发现G1电压为0,G2为190V,灯丝电压为0V,另外三个枪的电压有80V左右,请问这种问题应该先修那方面?

网友:
灯丝无供电啊,你先查灯丝供电,另外查查一次电源的节能电路,也许是节能控制电路引起的灯丝不供电,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
先查灯丝供电,再看灯丝是否断,另外三枪电压有点高

网友:
按照显像管发光条件去查呀:高压、G1、G2、阴极、灯丝等电压呀。发现哪一个不正常就查哪一路电路嘛。

网友:
灯丝如果没电压也可以从别的地方串几个电阻分一个7V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处于待机,灯丝电压为0,接上VGA信号线后,再测,看有没有灯丝电压?

网友(2010-06-01):
显像管任何一个电压不正常都会没有显示,那路不正常查那路,这个比较好搞的

网友:
那种情况一般就是尾板虚焊,全部加焊一遍基本解决问题,遇到过很多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灯丝是高压包供电还是电源供电的啊,行部分起振了吗?

网友:
重点查信号输入电路 cpu电路 阴极80v肯定不对 视放没有工作 查灯丝干嘛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有信号 但黑屏

网友:
灯丝有些不是直流电,一般虚焊情况比较多,也有保险电阻坏的,灯丝亮了也要在比较暗的地方才看得到
这种情况先看有没有听到高压启动的声音,有一个190伏电压一般启动了你可以稍微提高加速级电压试试如果有光无图就是视放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先将灯丝的6.3V电压修出来。 从灯丝供电处,逆追到电源变压器,看看中间经过的元器件是不是有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