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BGA经验

楼主(2010-05-01):
前几天修了几片方正R651板子,都是北桥虚焊了,这是无铅的板,加焊时上部温度到255度时,听到几声爆开的声音,但北桥还不动,等我把北桥拆下来时,发现PCB板已经有几个鼓包了,请教各位做这个桥有没有什么好经验?

网友:
请问下你是用土炮做还是机器做的,温度没有控制好。

网友:
可怜啊,那天我也是这样桥都没有动,就听到声音了,这板就报废........现在我都是预热,把水分去掉才加焊,基本上不会爆桥了.
但是对于三桥合一的山寨本,真的晕了,现在还有一台放着呢.

网友:
应该是主板和芯片受潮了才会这样锡还没化板就鼓包了。。。。

网友:
我加焊BGA都是先用枪预热的,周围潮气都没了,还有是不是温度设的过高啊,给客服打电话把

网友:
是用机器做的,做其他板子这个温度也不会爆,但是做这个板子就特容易爆

网友:
找几块费板试几下不就好了么,我是这样的

网友:
无铅用三温曲,上下同时加热比较容易做,2温区的上部温度要设置的很高,所以会鼓包。

网友:
有些板子本身就很脆弱,,一般注意下面温度开稍微高点,整版预热时间长一点。。再对芯片加温,,我修HP板子有些也是。7200很容易鼓包,不过好几个鼓包了还是照常正常使用,嘿嘿,当时可吓坏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