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 开机掉电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5-01):
有稳压器观察待机电流时0.04。按下开机键电流掉到0.02,电源灯闪一下。之后就不加电了《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必须重新拔下电源在就还是老样子了。换了isl6227电流上来了, 变成0.14了(待机电流)。点开机键还是老样子。
  这块板子是单桥集成显卡的。io IT8511 BIOS是mx系列的 我的编程器不能刷。
  问一下高手 BIOS是不是参与开机。还是什么短路造成保护
  在先等=============

网友:
应该某路供电有短路存在
如果有图纸的话,对照测量一下各个供电点的输出端对地电阻
没有图纸,就先测测各个大电感对地的电阻
看有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
这种现象是短路了撒 也不能触发,先换个io IT8511  试下 先把待机电流修好 修好了也需本本就搞定了 不行你在去查图纸 和华硕上电时序

网友:
请我一下 是哪项供电短路呀 5v还是12v 是3.3

网友:
看BIOS参不参与触发,通电时测量BIOS附近电容或引脚有无电压即可

网友:
加焊一下CUP核心供电IC看看。

网友:
部分机子BIOS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既然有触发动作 bios是读取正常的才对

网友:
待机这么高,肯定是有短路的,还是先修好短路的吧,打下各个电感阻值看看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上电的时候摸一下板子 各个芯片 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这么大电流估计你摸就能摸出来了

网友:
肯定是有电压短路了,量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可以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