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j 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0-05-01):
接到一台ASUS z99J 不触发,没有电流,测,5伏,3伏没有,开关键上1.8 伏,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
在第一次插电源时,不按开关时没有3V 5V 的
你查查3VAO出来没有
是由PU6403产生的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吧,基地有的

网友:
查查有没短路,另外CPU坏了的话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机器修真无聊撒  这块板如果在我手里就先看板子是否修过 看是否进过水 在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主要几个点有短路的没 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是系统供电这部分的问题 先更换个系统供电IC试试 先不要测量它节约时间 如果不行就把图纸掉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其他华硕的和这个本系统供电一样的也能看 在根据上电时序逐个查很快就可以搞定 一般这种问题 如果不换桥30——60分钟左右的时间久搞定了撒

网友:
我从一块旧板上拆了一个PS51020 能开机了,用了几分钟再关机就开不开了,和刚开始一样了。待机就有5伏,3.3伏输出不用按开关。

网友:
纠正一下,按开关有5伏,3.3伏输出,就是不触发,在看基地的图纸。

网友:
华硕上这个型号是上电触发后PS51020才生成3.3和5V的。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18.5V电,如果没有,查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如果有,查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到没,如果以上条件都具备,则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
PS51020 旁边的电路,和南桥晶振,你量一下

网友:
ps51020很容易坏  你这个估计前面还有什么问题 华硕的有些是按了开机键3 5 v才出来

网友:
既然3,5V出来了,就查其它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