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看下我这个神舟的上网本不充电问题吧

楼主(2010-05-01):
朋友拿台神舟Q120C上网本,开始故障是只接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但一装电池就不行了,装上电池就开不了机了,后来怀疑是充电芯片坏了(8062GN)我后来换了个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了,单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但不充电,

网友:
查充电电路中的I方C总线对地阻值是否相等,还看看充电电路中的几个二极管是否良好~~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LZ可以发一个电路图片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电路图片,有的话还要好弄点啊

网友:
加焊下试试,看是不是周边掉东西了

网友:
没看到掉什么东西啊,芯片是8602GN,我前天刚好有台一样的机器我测了西那个好机器的电压有几个电压不 对,        正常                     故障机
            7脚 3.3V                        0
                  8脚  5V                          0
                  13脚 19V                        7.4
                  14脚  19V                      7.34
不知道13 14脚是什么脚电压有那来的,芯片供电应该是9脚 19V电压有的
在路侧的阻值和正常机器查不多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好吗

网友:
看是否认到电池 认到充电电路问题  不认闻充电管理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电路的问题,是出厂的一BUG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