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网卡方向

楼主(2010-05-01):
现在手头上有一台本来是网卡坏了,可找了二个换上去量到供电那里都短路的,我找的都是拆板的,原来量过都没有短路的,是不是板上面标示的方向搞错了的?谁手头上有这个板的给看一下,谢了。

网友:
你先把你主板哪一块拍来我看一下
你芯片的哪个点对主板的白色角

网友:
原来方向没有错,是还有其它东西坏了,导致一装网卡上去就短路,因为手头上找不到一样的板,又没有图,只好搞了一个USB网卡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