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加焊几次还是花屏怎么办?

楼主(2010-05-01):
今天接到一松下的老机,开始是开机无显,看了应该是显卡问题,客户也说上次做过显卡!
折开加焊之后,变成花屏了,以为是没焊好,又焊了一下,但还是花屏!怀疑是显存,又加焊了显存,可还是花屏!
现在不知要如何处理了,是先把显卡拆下重新植珠,试着看呢?还是先把显存取了植珠试着看?
问一下,要是显存的问题我要怎么判断是哪个显存出了问题呢,一个个显存拆着试?

网友:
要想判断到底是显存还是GPU
需要用软件测试
而且即使用软件测试,也不一定定位准确

直接先把显卡取下来重植试试吧

网友:
只有一个个的试呀,没有别的好法了

网友:
先换显存吧!肯定先动风险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屏了,都看不清,怎么用软件测?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GPU做几次就烤坏了,没修头的~~

网友:
多半是显存了

网友:
花屏如果花得有规律 一般是现存 如果没有规律 杂乱无章 一般是gpu

网友:
换了都不行的话,还显卡板吧

网友:
把显存拿下来从植可能就能好。我有一个华硕就是怎么修都是花,最后把显存从植了,就好了。

网友:
有很多时候显卡脱焊后加焊效果都不怎么样。还是重新做一下BGA吧。

网友:
直接换GPU吧。板子受不了几次折腾的。

网友:
你只是一直加焊,这样那能确定是那个问题,先换个GPU吧!如果真不行,就重植显存,如果是两个显存的,重植,还不行,直接换吧!一般就O了,4个的,就先换一对,还不行,就把刚换下来的那一对,换到后面那一对上,基本上这样也就好了,像换过GPU的,如果显存少的,还好搞,如果像华硕那BT的上面两个下面两个,还对贴着的,那才叫纠结呢!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啊     焊来焊去    到时要换板了

网友:
显卡制球吧,,如果你压过几次,显卡该坏得也就坏了,没坏得制球也坏不了,,冒失显存比显卡更容易烤挂。。。

网友:
显存坏的机率很小,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先大家伙 显卡  再显存,这两个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LZ你太冲动了,,先加焊显卡行,应该把它重拔下来植珠的,显存不怎么好搞,特别是那种正反两面都有的,

网友:
还好我从来不东桥

网友:
修了这么久  就没遇到显存那么容易坏的   做显卡时一定要包好显存  切记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显存了

网友:
如果显卡下面焊点氧化,就需要摘下来对焊点重新拖锡。建议楼主还是重做一下显卡。

网友:
先量下显存的主供电和基准电压正常不。在量显卡到显存的数据线。运气好量的到就可以只换一个显存了

网友:
数据线阻值法大家难道不用的

网友:
先把显卡取下来植球吧,显存花屏出现的几率毕竟相对少点,要知道那颗显存出问题就用软件测试啦

网友:
显卡都吹过几次了,没有多大的希望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GPU重換吧....

网友:
显存不太容易搞,温度高了会爆锡,先拔下显卡重植把

网友:
先做显卡的BGA吧

网友:
显存一般都不会坏的,那东西又不热的,主要是显卡,可以先植个球看看,不行换显卡

网友:
先值显卡吧  比较好弄一点···

网友:
还是换个显存,人家都换郭显卡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看,不得换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弄挂了 换一块试一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没有的话就只有拆了重做

网友:
换一块试一试

网友:
还是重新植球吧

网友:
楼主怎么判定是 GPU,还是 显存?根据是什么?3板斧抡完了好就 好了, 不好 就没有思路了?难道 周围的 小元器件都不能引起吗?

网友:
可以裸板接屏
然后用手按显卡跟显存
那个有变化就是那个虚焊呗
像之前做过BGA的芯片我一般都是取下来重新的植株
那样效果会好很多的

网友:
如果是GPU坏,建议还是重植一下为好,加焊或许用不了几天又得返修

网友:
显卡芯片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gpu 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个人认为换个新的显卡芯片再说其它的,一般加焊了不行,就重植或换芯片

网友:
重先植株试试

网友:
重新植,不行更换OK

网友:
先重植显卡,因为开始是不亮。
加焊后亮了,说明是显卡的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重新植珠,显卡-------显存

网友:
个人观点 开机就花显卡 进系统花显存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内存槽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