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日本东芝求教

楼主(2010-05-01):
东芝PP344A,接到时上电,待机0.01,开机电流跳变为0.42-0.76-0.45就停了。这台机子CPU是图拉丁的,焊在板上的,内存有四片也是焊在板上的,手摸北桥和显卡都有点热,不烫。怀疑显卡问题,于是就加焊了显卡,问题还是一样,拆下来重做结果还是电流到0.46就不动了。于是我把焊在主板上的内存片都拆下来,上电电流还是和接手时一个样的,于是判断为北桥问题,加焊后问题依旧,于是去同行那买了一块北桥(本机北桥为:FW82443MX100,我买了个FW82443MX的换上)结果焊好通电还是一个样的,我不知道该修哪里了,焊接应该没问题的,请朋友们给我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老板子还是放弃修理吧 没有价值 花点时间修点别的来钱还快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不对,有问题才有挑战

网友:
是啊,我都花了60大洋了,时间和精力就不算了,感觉都见到阳光了,就差那么一点,给我点思路吧

网友:
首先确定两块北桥能够互换 我这边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 如果能够互换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 vref vspd 时钟 我看你维修过程 电压都没有量 如果供电时钟正常 测量ram到nb的ad线电阻

网友:
排阻上是能量到的 除了vcc 还有 vccref啊 还有 vccspd啊

网友:
两个北桥可能不能互换,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是PCISET一个是AGPSET,你用的应该是南北桥合一的那种

网友:
两个北桥好象不能互换,你用的那个应该是南北悄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