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机几十秒掉电

楼主(2010-05-01):
海尔W66,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拆开看到显卡都已做过,没想到拆后开机老掉电,十几秒钟就掉,想到已经加焊过显卡,就上BGA加焊显卡,加焊后,在开机还是掉电,不过能看到屏闪一下,电流到1V多,就掉了。
不开机

网友:
显卡供电稳定不,与之相关的元器件是不是给BGA坏了,查查看~~

网友:
楼主 你说的 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电流上到1A多

网友:
电流到1a多 跑码了吗 综合考虑一下 供电时钟复位 三要素 都检查了吗 动不动就干桥 唉

网友:
我的有一款杂牌子了上网本本也是开机十几秒就关机了

网友:
没查电压 时钟 复位 怎么能修出来机器呢?! 不要什么问题都认为桥的问题 桥是很难坏的东东 汗!!!如果桥坏周边的东东肯定有问题 要先把周边问题解决完再来做桥,不然你做一万个桥也不行

网友:
有很多板子不过内存的话也是会掉电的,检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既然能显示再掉电多考虑散热方面,如温控电路

网友:
引起掉电原因太多

网友:
呵呵~~我记得W66的显卡和桥很近的哦,小心桥虚焊。另外显卡最好拆下来重做,加焊的效果比重做好。

网友:
先把别人动过的地方重新做一道。在看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