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代用

楼主(2010-05-01):
笔记本屏线已断掉,可否用IDE代替原来的那根屏线,意思就是用IDE数据线做屏线用?

网友:
这样做很难,因为线很多,还是买一条新的换上吧

网友:
可以用的,不过你要接好有一定难度。40多条线哦,断得少接起来容易,我也接过不少。

网友:
可以用的,不过你要接好有一定难度。40多条线哦,断得少接起来容易,我也接过不少。都能用的

网友:
晕,怎么我多发了一次。有些线不一定有卖的,有卖也贵得离谱,上次我买了一条,300块呀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划算

网友:
可以,我连过。也就十来根线吧,地线可以不用接。但有时会有干扰。

网友:
可以把断掉的线接上的,一般断的就几根,你的意思是用硬盘线接吗,可以尝试的,不过屏线要考虑经常弯曲的问题。

网友:
其实最关键是要看断在那里了,如果是常折的地方,建议还是购买一条,如果不常折,你怎么接都行,

网友:
屏线接头那里断了,所以想用IDE硬盘数做屏线用,看能不能用,这样成本才会低一些。只想通过发这个贴,看到底能不能用,以免做杨白劳。

网友:
那你就改过屏线吧,不过难度也不小

网友:
接头那里断是可以接的,关键是看花接线的时间是否值得,如果接了一天才接好,那还是算了吧,花点钱买一条,拿剩出来的时间修点别的.

网友:
要根据不贩客户而定的

网友:
如果是塑料封的屏线,那很难接